反复的亮灭

楼主(2008-11-10):
一台日本货19方屏,开机一闪即灭,可以显示图像,灭亡时候指示灯变橙色,然后不断反复亮灭,亮灭进程中都可能看到图像.由于是新手,作了这样检查
换过升压板试过,不行,,自己估计故障在驱动板上.换了好几个25V47U 16V470U电容, 不行.
灭的时候发觉,如果只接任意2个或一个灯管(不超过3个)灭的时候指示灯颜色不变照样为绿色,但灯管前光不亮了.隐约可看到有图像.这时测ON OFF电压正常是3.3V(此机ON不到5V).不知是不是带不起3条灯管以上.测过各种电压,灭的时候都为0.
目前没办法解决此类故障,请各位师兄指教.

网友:
如果你水平(经验)不够,可以用通用板测试:一目了然!!

网友:
如果会用通用板就好了,按纽开关关了,电源上有轻微的哒哒声,是不停的响.是不是变压器在响??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维修公司检查一下,如果自己不会换通用板的话修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弱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望LZ能上维修过程,思路上来,让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LZ已经说明是电源问题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问题,LCD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