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清华同方 开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DELL 是开机不能过DELL 画面 换 个硬盘接口 就好了 过一段时间 还是不能过DELL 画面
清华同方 是COMS不能保存 卡在 windows画面
Windows

网友:
以上2机器 都换过内存 硬盘接口都换过槽

网友:
的确不好解决
DELL的硬盘检测过吗?与硬盘接口相连的线路是不是有元件质量不行了啊?

网友:
COMS电池有电了吗?COMS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