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的返修台

楼主(2008-11-10):
几经周折终于 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返修台  HT580B  给搞到手了!
先上图吧,相机被朋友拿去给新娘照相了,用相机照了几张.先迁就看吧,相机回来后再补清晰的图片.

网友:
花了多少米啊,我先用电炉弄2片看成功率高不

网友:
开始先用了4块废板子和2块显卡来选择合适的温度,不过按照厂家给的曲线,取第一个NB的时候,NB上鼓了好多小泡泡 (幸亏本身是坏的)
拆下来后,再值珠(用的是在基地买的钢网,值珠台还不习惯),然后再焊接上,取得合适的温度.
在外表不鼓泡,不爆桥后,拿了块好板进行测试(810的)成功!
接着又测试了 845  775的板子SIS的芯片  754的板子VIA的芯片  都成功了

不知道是我下加热没有设置好,还是板子没有固定好,板子有点轻微变形

网友:
拆装的时候要在适当的位置用上面专用的螺丝顶起来。一般在板子的中心点没有零件的地方。因为我修的是本子。我用的和你的是一个型号的机器。板子有微变型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  厂家送的那个 6个螺丝 我都用上了  看来变形是难免的了

网友:
有钱人就 是好

网友:
这么  好的工具当然要用!!!几钱啊!!!!!!!!!!!

网友:
俺没钱只有

网友A:
你哪里一定是专业的吧,量够

网友:
晕,这么贵的东东,得多少年才能赚回来呀, 我还以为你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呢,买了个成品,那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一定是专业的吧,量够

呵呵 也是老乡啊  你那生意怎么样啊 ?

网友:
是这次团购的吗?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估计在7500-8500左右的价格,楼主你买了多少啊?

网友:
呵呵 全部下来 9500
还不错 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