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08-11-10):
各位,请教一下,Hp500 在一次启动时是白屏,按电源键不能关机,后就只能拔掉电源才关了,然后开机就没任何反应了,电源灯亮,光驱会响一下,风扇也会启动一下。对了之前开机出现过花屏,屏幕慢慢的由下面向上面边暗。是主板显卡坏了引起的吗?麻烦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对了,是惠普的hp500,PM770的cpu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了。机器开机自检显卡不过就会自动掉电。不过你还是要掏钱弄的。如果你有BGA焊接台的话就例外。

网友:
3楼头木。你好!这个维修一般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