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主板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8-11-10):
T43主板有时候待机电流为0.06那是正常开机也能正常启动,但又有时会是0.13此时发现PCICMA卡芯片发烫,此时开机就是加点无显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这个会是PCICMA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了个 R51E的  待机电流为0.04开机正常  有时0.10就开机不亮
我那个是北桥的问题~~~
如果你那PC芯片热 建议先换了或拆掉在试试~~

网友:
对拆PCICMA芯片再试

网友:
对拆PCICMA芯片再试

漫天飞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