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内存部分问题,请指导下

楼主(2008-11-10):
这款华擎主板由于内存没插好,将内存的金手指烧掉一块,同时导致图中绿色的插槽i不能使用,只要插入内存就烧(现在的绿色插槽是后换上的),内存插在其他槽上可以工作,但经常兰屏,仔细观察后发现,靠近AGP槽尾部一个9016芯片有烧的痕迹,更换后兰屏的现象少了,偶尔还会出现,但只能上256MB的内存,上512MB不能启动。d:\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My Documents\My Pictures\华擎\华擎主板

网友:
图中标记处就是9016芯片的位置,维修起来很不方便。d:\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My Documents\My Pictures\华擎\华擎主板2

网友:
后来又仔细看了看,在9016芯片和APG槽之间还有一个芯片(标记1),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也叫不上名字,和图上标记2的芯片的外观是一样的,上面有[S43  P95]字样,我找了手中的内块坏板,没发现有一样的型号的。一块V星的板上同样外观的芯片都写着[APM 2054],不知道能不能代用。d:\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My Documents\My Pictures\华擎\华擎主板3

网友:
你测量供电电压正常不,再用另一个通道试试,行不行。

网友:
电压正常,每个通道都试过。

网友:
VIA的板子就不要搞了,本身就有很多毛病

网友:
哦 时钟芯片空焊不?或者北桥空焊。

网友:
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供电,看看内存槽里是否有异物,使内存短路.

网友:
电压2.5V,槽中没发现异物,时钟芯片没看是不是空焊,北桥应该不会空焊。这板子原本很好用,内存的兼容性很好,在烧了之后还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兰屏越来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