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不能保存,换新电子能用三天就不保存了

楼主(2008-11-10):
今天接一845主板,客户说COMS不能保存,换新电池能用大概3天左右就又不能保存了,测量电池又有3V的电压跳线也有3V电压,以前好像在论坛看到过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记得了,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或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在线等
[
]
解决办法

网友:
看是不是电池座漏电
看36.478晶振的谐振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电池座接处不好????

网友:
看看COMS电路中有没有漏电的原件

网友:
CMOS中间针连接的电容换掉.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专题的,你搜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