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08-11-10):
请教各位大哥:一台七喜KW300本本,不开机,拆下板子上电无待机电流!查19V电源从电源接口外经一保险到一P沟道4425MOS管S极,G极S极一样19V,此管没有导通,D极无19V电压输出,但发现一个怪现像:此管旁边有一些小贴片组成的电路,只要用手(一定要用手)去触碰这一片电路~!上面的说的MOS管工作了!D极有18.95V了,此本本就进入待机了,电台上也待机电流了,接开机键~!电流一路正常开机且显示了,,现不知如何查了,此本本客人说进过水~!但我已烘烤多时,也排除了此贴片电路和附进电路虚焊~!现不知该如何查了,还望指教~感谢~!今早晨再发现一个现像:把电源台电压调到19.5V后就可以自然待机了,望大哥们多多赐教~!~!

网友:
真的没有人帮帮我吗??

网友:
清理干净水滞后 直接跳过去会不会好呢? 要是我就跳过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的意思是说直接接通此MOS管或把19V电源直接跳过此管吗>>>???????????????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把管子拆了。。把d s极相连。

网友:
多谢两位大哥~!照你们的说法做了~!此机子现已正常工作~~感谢

网友:
P沟道4425MOS管把DS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哈哈
估计还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2009-03-30):
我也碰上类似的故障,是D及有电19V S及只有0.28V 但我D S直连了 还是不通电啊,4425换了也不行..郁闷了

网友:
G级控制检查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