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ST16和ST16A选哪个!

楼主(2008-11-10):
我是新手,最近想购一台示波器,一来是为了学习示波器的使用,二来是为了学习一些简单故障的维修!在淘宝找到二手的ST16和ST16A示波器!前面那个生产年代比较早,后面那个比较晚!两个都是10M的!ST16上面介绍说到20M还能良好同步,不知ST16A那个怎么样!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一般示波器都能测稍高与标称的值,我只要能测14。318的就行!大家帮个忙推荐一下!
ST16  频响:DC-5MHz <3db , DC-10MHZ <6db,最高测20M仍可良好同步
Y轴输入灵敏度:20mv/div-10v/div,微调比≥2.5:1
X轴扫速:0.1us-10ms/div,有内、外、电视场触发。
示波管8SJ13J

ST16A
性能规格
垂直系统

偏转因数5mV~5V/DIV,±3%

≥2.5:1

上升时间≤35ns

频宽DC:0~10MHz  AC:10Hz~1MHz

输入耦合AC  GND  DC

输入阻抗约1MΩ  30pF

最大输入电压400Vpk

触发系统

触发灵敏度内:1DIV,外:0.3V

外触发输入阻抗1MΩ  约30pF

外触发最大输入安全电压400Vpk

触发源选择内、外、电源

触发方式常态、自动、电视

极性+/-

水平偏转系统

扫描时间因数0.1uS~0.1S/DIV  ±3%

微调比≥2.5:1

X-Y模式

偏转因数0.5V/DIV

频宽(-3dB)10Hz~1MHz

校正信号

波形对称方波

幅度0.5V±2%

频率1kHz±2%

CRT示波管

有效屏幕面积8×10DIV[1DIV=6mm]

加速电压1200V

发光颜色绿色

物理尺寸

长度130毫米

宽度130毫米

高度300毫米

重约3Kg

使用环境

温度要求0° C 至40° C

相对湿度≤90%

电气规格

AC 输入电压AC220 V ±10%

AC 输入频率50 Hz±2Hz

功 耗25VA

网友:
随找一台二手20M的进口示波器,都比你这两台示波器要好。你找的国产示波器型号太好了,做维修太次了。这台是我用的SS-7810。

网友:
ST16都是用来学习使用的,真要是想做这行就买点好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购买工具的误区 之一开始选的产品如果真正进入维修使用时无法满足现状,解决方法就是再买, 不如根据自己的情况一次性到位。避免多次投资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
第一台还是上高中物理课老师拿来给我们看的 ,就讲了下聚焦和辉度调整,呵呵,拿来搞维修就太次了,现在有的一台20m的感觉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还是买个好的吧,好的工具用起来是种享受哦。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两台不行,能不能推荐学习够用的示波器!

网友B:
我那破飞利浦100M的 示波器,每次量波形都得现调,量主板拧到这边,出波形了,修纯平还要拧,烦死了,有哪种示波器,不用调啊,接上就出波形

网友:
一般维修20M-60M足够了!自己是要选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破飞利浦100M的 示波器,每次量波形都得现调,量主板拧到这边,出波形了,修纯平还要拧,烦死了,有哪种示波器,不用调啊,接上就出波形

数字的,有自动键

网友:
买我的吧,优惠哦。。。

网友:
买就要买自己实用的~!不过20M基本可以用了~!频率越高方便观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