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一台DELL D600开机后.三灯同时亮.大约有三四秒钟就断电.能过反复开机.测得CPU Vcore 0.8V.没有复位信号.求助各位.这种情况怎么查下去.
cpu

网友:
有修过同型号同故障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电容短路的。或者是MOS管有短的。

网友:
请使用搜索功能查找以前的朋友发上来的经验 参考维修后再来发帖问问题 问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说的详细再详细 这样方便大家帮你参考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知道了.

网友:
按照里面的帖子上所说.我先后换了南桥..网卡.又加焊了显卡.结果还是一样.也换过CPU.加焊过CPU座..,,,,,,,,,,,,,,现在不知从何查处.谢谢指点....

网友:
是AMD CPU 吗?

网友:
如果没CPU复位,问题应该是北桥,不过你测一测U20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测过板子的待机电压啊,M5236 ABZD 还有U20 你都测一下

网友:
U20测了.没事.现在我换CPU 电源芯片.取下了网卡还是一样的.三灯常亮几秒后就断电了.但是在断电的瞬间.Vcore 0.7~0.8v.

网友:
DELL 主板中如果三灯一起亮的话,就要查板子的全部工作条件,你试着看一下吧!

网友:
DELL的机没检测到内存也会断电的,你查一下内存电路

网友:
这个板子一开始就没复位信号.应该不是内存电路的问题.插上MINI 测试卡后.CLOCK 灯也不亮..3.3V RST两灯常亮......我现在只能换块IO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