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电源各个电路是哪些方位

楼主(2008-11-10):
电源如下,开机风扇一转就停,反复二十次开机,可能会启动起来。
想问几个问题,辅助电路在哪一部分?哪位把图上圈个圈再发上来,告诉我一下。
两个散热片上是什么元件?是不是经常说的开关管?我看到有一个散热片上的3个元件,两边的跟中间的不一样,中间的大一些,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要测,是不是要焊下来才好测量?

网友:
  如果连基本的元件和电路都不懂,建议不要修电源这类有220V交流电的东西,很危险!!
  学点理论和认识各个元件是干啥的,会用表测量她的好坏,这时在动手修。。。否则,很危险。

网友:
电源保护了。量各输出对地阻值,输出电容、二级管(在第二个散热片上),再量494的4脚电压。

网友:
请问:494的4脚电压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
还要看哈12V 5V的电感,今天我又遇到一个也是开机保护,电感坏,换了就OK

网友:
最上面哪上辅助电源变压器,有点蓝,你就查看哪部分电路,有7805转5VSB,Q817 TL431之类的.

网友:
顶部的新手贴去查,应该有的 .

网友(2009-01-09):
回复 楼主:

想问几个问题,辅助电路在哪一部分?哪位把图上圈个圈再发上来,告诉我一下。
两个散热片上是什么元件?是不是经常说的开关管?我看到有一个散热片上的3个元件,两边的跟中间的不一样,中间的大一些,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要测,是不是要焊下来才好测量?
辅助电路见图:
中间的大应该是5V整流管。

网友:
上个实物玫电路图,方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