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电池没电压维修思路!!!

楼主(2008-11-10):
今天拿了个845的板,刚开始卡在C1,重新插下内存,过了,亮了,断电再开,风扇都不转了,把内存取下再开机,风扇转,不跑码了,测各管的电压正常,COMS电池无电压,只有0.2V,取下电池测也一样。现在把内存插上也能加电,就是不跑码…………

网友:
跳线正常吗,看看跳线帽附近电路,如果没问题那南桥坏了。

网友:
跳线正常,汗,如果又是南桥挂了,那我真可幸运了,第四块南桥挂了…………

网友:
我都修了无数南桥挂的了,你的怎么判断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触发南桥烫手,无集成网卡的我就判断南桥挂…………

网友A:
打3.3VSB对地保护二极体值,短了南桥挂!

网友:
但我感觉这块板不是南桥挂,我打PCI和USB对地阻值都是正常,3.3VSB对地保护二极体,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哪个,可不可以说得详细些……

网友:
COMS没有电压多数为 南桥坏!!!!!!!!!!

网友:
“打3.3VSB对地保护二极体值,短了南桥挂!”

请问这个3.3VSB是测哪些地方?

网友:
围着内存在修修,跑一下CMOS的线路

网友:
最新发现,取下电池可以跑到C0,不取电池不加电……
难道真的是桥挂了,电池换过了,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可是我的贴子不能编辑了,把南桥附近几个贴片电容取下,用锡连上就正常工作了,我也搞不清是什么问题,知道的说说……

网友:
啊,你怎么知道贴片电容搞掉句可以的,怕怕,从来没看见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梅开二度半。你真厉害啊,用锡连上都可以正常工作,看来我要跟你学习咯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知道的说说,讲解下,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已经装好系统了…………

网友:
大概是灰尘惹的祸,灰尘积压造成电容漏电!!

网友:
可能是给CMOS供电的双路二极管坏了,直接连电容二脚就好,我就不懂了,如果是滤波电容不是给你对地短路了?还能正常使用,这主板可真神奇。

网友:
跑跑CMOS跳线中间的插针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3.3VSB对地保护二极体值,短了南桥挂!

这个绝对是误导大家了!3.3VSB短不一定是南桥挂,所有用到这个电压的元件都有可能.今天刚修一775主板,南桥网卡全拆了还短,拆到后来是门电路坏!我的天.还要重上南桥.还好又赚到一个旧南桥!

网友:
打阻值 ,跑线路,看那里坏

网友(2009-01-08):
够牛 这种修法,就只有楼主能想到, 佩服
学习学习

网友:
桥有问题,或这是脏了

网友:
CMOS排针中间脚对地打阻值为0,南桥挂是吧?

网友:
pci A14=3.3v

网友:
打3.3VSB对地保护二极体值,短了南桥挂!”
请问这个3.3VSB是测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