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张花屏的X1300显卡,与大家分享。很奇特的

楼主(2008-11-10):
今天接到五块小影霸的R1300T的显卡,客户说花屏。目测有5块卡电容全暴,心想这下拣到了!换电容后OK了4块!还有一块上机测试显存很烫,测显存供电,达到3.19V,肯定不正常,这个卡显存供电用的APW7062B,对比正常的卡,除了电源和地,其他脚电压都不正常。外围元件和场管正常,怀疑APW7062B坏。在我那堆宝贝垃圾卡中找了片APW7062B换上,OK!电压恢复到正常的2.01V,跑3DMARK03,正常。该卡修复!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3.19V的供电,显存居然没有烧坏,只是花屏!我们超频的时候最多也只上到2.2V,就不赶上了。看来显存的耐压还是很高的。

网友:
也只高了0.5V而已~~一般没问题的

错了,楼主的卡应该是DDR2的1.8V~~~

网友:
客户说花屏。目测有5块卡电容全暴,心想这下拣到了!换电容后OK了4块!

你们咋收费的,我们最多收取15元,他就在旁边看

网友:
我们这里只收10元,楼上的你是那的啊?

网友:
花屏的卡,不管我怎么修,都是50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电路图APW7062B坏了的话,应该没有GPU核心电压1。3V怎么可能会有3。19V不理解。应该是显存供电上管坏有可能。不知道你怎么查的。再说超频最高可以把显存供电超到2。5V以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卡的核心供电用的APW7074。我测试过了。把这个卡的APW7062拆到好卡上,好卡花了,显存供电也是3.19V。因此确定是APW7062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