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糊放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0):
一台新联想显示器,用了两天出现了很模糊的故障,打电话上门维修很就修了,我问是什么问题,工程师说放电就好了,我不清楚是放哪里的电,请教高手如何操作。

网友:
问题没说清,如果是显示模糊,是聚焦问题,说放电解决是瞎说的。

网友:
在他们修时,你有没有听到放电声

网友:
说放电解决是瞎说的.

网友:
说放电解决是瞎说的
说放电解决是瞎说的!楼上说的对,,,他们调了调高压包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调整了,这样说只是怕你知道后退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