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一块XZXZX-865GVLM主板,板载网卡,自动获取IP地址为169。254。36。89,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无
手动改为192。168。1。1XX无法使用,装一块新的网卡自动获取IP地址也为169。254。XX。XX,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与BIOS有关,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
你用的是局域网吗?还是ADSL?

网友:
是ADSL加路由的

网友:
IP 192.168.1.2
255.255.255.0
192.168.1.1
DNS:192.168.1.1

网友:
没好,我把板载网卡芯片和晶振拆了装一新网卡也还是不行,是不是BIOS有问题呀?好像网卡在操作系统起动前就设置好的。

网友:
DNS是202.103.44.5    202.10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