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部分刷MAC地址软件

楼主(2008-11-10):
部分刷MAC地址的软件。大家慢慢研究。(多数适合MSI板)
也不知道应该发在哪个板块。没办法。就发在这了.

网友A:
没必要用软件改

在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网络和拨号连接”窗口中一般有两个图标,一个是“新建连接”图标,一个是“我的连接”图标。当然了,如果你的机器上有两个网卡的话,那就有三个图标了。现在假设你只有一个网卡,那就在“我的连接”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这时会弹出一个“我的连接属性”的窗口。在窗口下面有一个“配置”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就进入了网卡的属性对话框了,这个对话框中有五个属性页,点击第二项“高级”页,在“属性”标识下有两项或多项,现在你应该能看到一个叫“ Network Address ”的属性项了吧,点击该项,在对话框右边的“值”标识下有两个单选项,默认是“不存在” ,现在你只要选中上面一个单选项,然后在右边的框中输入你想改的网卡 MAC 地址(注意要连续输入,不要带“-”),如“ 00E0404000A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网络和拨号连接”窗口中一般有两个图标,一个是“新建连接”图标,一个是“我的连接”图标。当然了,如果你的机器上有两个网卡的话,那就有三个图标 ...

这个只是更改了 注册表。重装系统就回丢失 。

网友:
有些板在COMS里就能手动设置集成网卡的MAC了。
挺方便的。

网友(2008-12-30):
曾经就碰到过;刷了bios 提示这种错误,之前不知道,现在有这个软件了,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2009-03-30):
需要刷MAC地址的这种主板好像实际维修中遇到比较少,以前在工厂维修的时候遇到比较多一点

网友(2009-06-27):
麻烦讲解刷MAC具体作用 ? 好像很少会遇到这个问题吧 ?

网友(2009-08-06):
文件操作很简单,但需要在纯DOS环境下操作;文件下载后,使用纯DOS启动盘启动系统,进入DOS环境后,在DOS提示符下输入:MAC C OEOF31020288回车即可。其软件还可将主板中原有的MAC地址保存成文件等功能,详细可使用MAC/?来查看介绍。 OEOF31020288即为网卡MAC地址,原则上其可是任意的。

网友:
与华擎的一样吗?

网友(2009-09-12):
与华擎的一样吗?
引用 网友B:

包含华擎的

网友:
刷写工具有分芯片的,要对芯片型号才能刷的吧,常见的有8139的和RT8201 和VIA6103 用的软件工具都不一样,不知楼主发的是哪个芯片的

网友(2009-11-12):
楼主发的是哪个芯片的

网友:
可以值得试一下

网友:
呵呵,我经常刷这个mac玩。
最简单8139,sis的,intel的部分可以软件刷。
新款双核的一般都有刷那个93c46,有部分网卡写在内部的。
预留外部mac的芯片的直接增加一个芯片就可以屏蔽内部mac了。
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整个网卡芯片都更换掉

网友:
你自己可以刷自己的唯一号。001122112233 ,反正 12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谢谢板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