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1-10):
主板型号忘记,因已经交付用户使用!
故障为板载声卡坏,因暂时无声音芯片可以换,随插一个8738声卡代替,更换后声音正常,但是关机3秒后自动启动,更新驱动,更换插槽,皆如此,只有断电再加电才能关断。更换别的型号声卡故障排除,求解!注:BIOS中已经屏蔽了板载声卡!
芯片

网友:
怎么没有人遇到过么???百思不得其解!!路过的说点看法

网友:
老问题了。我们经常碰到。声卡太垃圾了,就是关机变重起!!!

网友:
哦 谢谢哦!不过有谁知道其中的奥秘???

网友:
好像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解。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