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时钟问题

楼主(2008-11-10):
845主板能正常开机,各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上假负载测系统时钟和主时钟都是0.9V左右,正常的话好像是0.4V和1.5V左右,时钟芯片换过不管用,应该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看bios是不是刷过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

网友:
复位正常电压跳变,假负载上标的系统时钟是是经过北桥来的吗?感觉时钟有问题

网友:
cpu的时钟是由时钟发生器送过来的哦
0。7V可能算是正常的,不过一般是0。4V左右,由时钟发生器发出两路时钟信号
经过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后传到CPU座
如果不正常,就要找晶振和时钟发生器试试,检查外面的电阻

网友:
已经修复,BIOS虚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