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

楼主(2008-11-10):
华擎G PRO 主板 因用户带电拔插内存烧糊内存旁边一个8脚IC 型号已经看不清楚 标注是Q13,有知道此件型号的麻烦告知一声!或者可以代换的也可!!谢谢!

网友:
谁手头有这块主板麻烦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搁浅?自己顶一下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危险呀,我以前也热插拔过,看来以后一定要小心了,原来的真的会烧东西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通过电路分析一下那是个什么芯片,用猜的怕不行吧

网友:
经分析 这个集成块是连接两个给内存供电的场管的 测量上管输出电压3.3V左右我用两个二极管串联 接入下管 下管输出2.6V左右  上内存测试 竟然通过了!!难道说这个块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三极管的那种?

网友:
找个样板看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