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EP-8KHA+跑过进度条后蓝屏

楼主(2008-11-10):
磐英EP-8KHA+装完系统后跑过进度条后出现蓝屏,英文提示说是硬件错误。用代换的方法得出是主板故障。上测错卡能跑完码到FF,不知是主板的那个位置出问题了呢?

网友:
声卡驱动装错也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在BIOS下一个一个的把各种端口关了,看看路不,不行在刷下BIOS,在不中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小强哥,声卡驱动就应该不会的。因为刚装好系统(是GHOST雨林木风的)还没装声卡驱动的。也就是GHOST完后第一次跑进度条,跑过后就蓝屏了。出现三行英文,意思就是说硬件故障。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升级主板BIOS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请问真的是BIOS原因吗?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补充, 该主板在DOS下使用很长时间都正常,就是装WONDOWS后跑完进度条后就蓝屏

网友:
换过内存试过没,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的是换一个CPU就解决了.

网友:
有没有试试安装版的XP呢?

网友:
用安装版是是,或者换个电源

网友:
内存了换过, 安装版的XP需要太长时间了,还没有试.

网友:
在BIOS先屏蔽声卡和USB,就可以装系统了,装好后恢复屏蔽,此情况多半是 声卡坏了!

网友:
测测硬盘有坏道吗。换数据线

网友:
声卡问题? 声卡会在跑完进度条后就蓝屏么? 机会多不多呢?

网友:
没有集成网卡的.  集成了声卡.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    供电不足也能导致蓝屏

网友:
问题已找到,  与8楼的情况一样,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