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300P4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10):
近来修一ATX-300P4电源,查KA7500B的12脚无电压,更换同型号集成块后,短接绿、黑线,仍不能启动(风扇不转),发现10V2200UF、16V2200UF电容微鼓,全部更换后正常启动(风扇转),量各路电源,均正常。有一问题,在装到电脑上运行半天时间,有时电脑无故自动重启。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
可能电源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
排出主板问题后,在线量各路电压看看

网友:
可以先看看进门的两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有时候看不出来,要摸一下才知道.

网友:
现在,电源已连续用了2天,电脑没有自动重启现象,不知电源是不是也要"磨合期"?

网友:
求助:HOPELY PSIII-1803-PA

今遇一问题,电脑开机没任何反应,查是HOPELY PSIII-1803-PA电源无电压输出.因无该电源的相关资料,无从下手.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