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怪现象主板?

楼主(2008-11-10):
开机跑码到F796
硬盘灯正常闪还听到XP启动声音,就是显示器不亮。换过显示器还是一样,查过显卡接口正常。这是一块845GL集成显卡的板子。请各位指点下!

查显示接口阻值正常,RGB信号,接口电路与NB断,行场信号正常,NB空焊。

网友:
什么品牌的主板你都不说,电压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说呀

网友:
几个主要的电压都正常,都能进系统了就是没有显示。没显示信号出来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吗?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显示器正常的,而且也换了一台还是一样。都能听到XP系统启动的声音了。我试着按压南桥启动还是没显示。BOIS已刷过了。

网友:
打一下显卡针脚对地阻值,可能个别引脚针生锈,

网友:
学习 下   不懂 也不好给什么意见

网友:
VGA接口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没问题检查一下从北桥送过来的行同步信号和场同步信号是否正常的送出来啦

网友:
换PCI显卡试试,似乎是板载显卡问题

网友:
能听到XP启动声音,说明主机没问题,显示器换过也不亮说明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显示的数据传不到显示器上,你查查显示接口,或显示数据线。6楼和8楼的有道理。

网友:
8楼的说得没有错

网友:
我说错了跑代码F796,各针对地阻值正常啊。没487 用万用表量得无三色电压,有行场同步信号,地址码针只有11针有电压。真是怪了,送来的人说这块顶星板用得好好的突然显示器不亮,但是还能听音乐。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啊!!!!我这里先谢了。

网友:
难道真是桥虚焊啊,用风枪加焊桥成功率有多少啊?

网友:
北桥虚汗,加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