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acer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11-10):
第一次接修一台acer液晶显示器,型号是AL1716s,看了半天没找到后盖上的螺丝,请问如何拆卸此款液晶显示器?

网友:
当然是卡子扣上的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从前面拆的,先把前面的框小心拆出来,就可以看到锣丝了

网友:
除去固定支架的四颗螺丝后面如果没有螺丝的话,就是先把前面的壳拆下来,再拆后面的。如果还有两颗螺丝的话,就是先拆后面的盖子。

网友:
用SIM卡或废光盘往前后盖之间的缝里划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错,留下的痕迹较轻,不会引起客户的不满.

网友:
光盘也可以么 好用么 我废光盘多呀 SIM卡搞了几张 用得也差不多了

网友:
像拆笔记本屏外壳一样,用手直接从正面每个边框上拆,很多显示器可以这样拆的,而且没什么痕迹。

网友:
拆机壳这种事,其实也不难,只是不要着急   慢慢拆  一般不会拆的太难看

可是如果客户看着你拆他的爱机  而你又没有拆过这种机型   有时客户会对你的水平有所怀疑  你自己也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