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700

楼主(2008-11-11):
sony pcg 700开机只有光标闪动,动过BIOS.南桥,显卡,不能解决.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显卡
iOS

网友:
谢谢楼主,硬盘系统都换过,不能解决.

网友:
摘负载看看, 声卡,网卡, PCI BUS 之类的, 以前碰到过 声卡的 一路供电因进水 断路, 造成开机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