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C400 掉电

楼主(2008-11-11):
DELL C400开机 电流0.3A左右,掉电.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掉电

网友:
这样的情况,先要确定主板所有大电感,电容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主要查下内存供电了....还有所有的PG信号,,,门电路一般不容易坏,只要量它的供电到了没有.. 其他的问提等你查清再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