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的一个低级不能范的错误!

楼主(2008-11-11):
前几天维修一根内存,我用RST检测出第5芯片损坏,我在另一根上拆了一个代换上(这个芯片是好的),换上还是有问题,找了半天,才发现不小碰掉了芯片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我眼都看花了)!

RST442 光盘版内存检测.rar

光盘版内存检测

网友:
呵呵,好在楼主发现了,要不就得报废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操作上的不规范或是不细心会给维修带来不不必要的麻烦。切记切记!

网友:
贴片电容那么小,真弄掉了想焊上都困难,用瓷片的代换又不知道容量。

网友:
维修要胆大心细,不然就会出错

网友:
我也犯过相同的错误,取下一个IC的时候把旁边的电阻弄虚了,换上好的IC还不行,最后查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个错误。

网友:
电容?   内存上的电容很多没了都没有影响的呀

网友:
呵呵!给我等菜鸟同志提个醒啊!!
另:RST可用好的内存条与故障内存一起插在内存插槽中检测!!

网友:
在用风枪吹芯片前,先要注意被吹芯片周边的贴片小元件,最好是用高温胶带纸先贴掉,然后再吹。好有双面都有元件的,反面也要贴好,这样就不会把其他的器件一起吹下了。

网友:
用双通道带测不就行了,这个软件对一代好象可以,二代好象不灵了,有没有修二代的也象这样可以定位的啊,学习!!!

网友(2008-12-12):
这个资料怎么用?直接刻盘在DOS下用吗??

网友:
这个软件
怎么用啊

网友:
经验啊。多少钱是买不到的。

网友:
确实是容易弄掉这个小元件

网友:
我也试过要好小心才能做好

网友:
我呢是用一个笨办法,就是在拆件的时候先用手机给它那个部位照个相,以备不时之需 有时正反面都要照哦

网友:
楼上的主意不错,但是一般手机能照清楚吗?

网友:
一般电容没多大影响的,要是电阻就有问题了问题

网友(2009-01-12):
是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吹掉的小贴片也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啦

网友:
细心出细活,我现在也不搞维修了 。不知道搞维修有价值没有?

网友:
对啊,以前我也是的,用风枪时,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电容或者电阻弄掉了,真是不小心了,不过以后还从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