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_4 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08-11-11):
在BIOS内查看时,SATA_1,SATA_2,SATA_3,检测到硬盘,可以正常工作,SATA_4 检测不到硬盘,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打一下SATA-4的接口对地阻值.还有它连线上的小电阻.

网友:
我这个板子上SATA只有接电容,没有电阻啊

网友:
解决了,换了一个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