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按开关,显示1秒黑屏

楼主(2008-11-11):
有个联想的显示器,按下开关,能显示桌面,大约1秒后黑屏,但是按菜单键,能很淡的看见菜单,不过看不清。关掉显示器,再打开,又能看见桌面,1秒后黑屏,如此反复,N次后,屏幕能常亮了,能正常使用了。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坏了
先用好高压板替换检查
判断是高压板或是灯管
仔细检查更换或者是修复

网友:
这么快就有人帮忙了,谢谢!

网友:
我碰到过,是里面的电源板有问题了,上次换了个几十块。

网友:
你开机看看有没有电容爆了,(多按几次起来了可能是电容冲放电不行)没有就考虑高压板了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有台LG也是一样,不过放半个小时之后就正常。。。后来经销商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毛病,电容c925有点鼓,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是否稳定,高压板上补焊

网友:
昨天看书看到一篇文章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用!

网友:
有些是电源通高压的有个保险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pf5ab壞掉換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