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845主板供电故障

楼主(2008-11-11):
tcl 845主板供电故障
量CPU的供电回路,1.7V(假负载)对地阻值为零,把CPU回路的两个电感的一脚开路,不上CPU测量的.不知道是那里短路,每次烧MOS管都是靠近键盘的哪个管.请问是那里短路.谢谢!

网友:
把PWM和电容,线圈全换了 如果每次烧的是12V管有可能他电源有问题。

网友:
问题是现在CPU回路短路,电容都拆了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感拿掉
在测量是电源侧(连接场管)短路,还是负载侧(北桥,CPU)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感拿掉
在测量是电源侧(连接场管)短路,还是负载侧(北桥,CPU)短路

负载侧(北桥,CPU)短路 ,北桥也短路(我量北桥的贴片电容)

网友:
北桥短路了,从北桥上的电容可以测出来

网友:
先断开电感测试才是正确的.如果不断开,下管的D-S端击穿,电解电容击穿也和北桥短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CPU供电和北桥的1.5V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都短路,则为北桥坏.如果不短路,先修复12V短路,拆下烧的上管,再测量管子的栅极与源极之间有无短路,如果短路则为辅助电源IC损坏,如果开路则是正常,建议你把CPU的供电 ...

谢谢各位!是北桥烧了。拆配件了!

网友:
一直烧同一个管,应该是所对应的辅助电源IC坏了,不过建议主 辅 管子IC都都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