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片选信号请教?

楼主(2008-11-11):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194页BIOS电路方面故障说,测22脚来判断是否正常选中,可接下来又说23脚会有一个3V到0V的下拉过程,证明BIOS被正常选中,不明白的是到底要测22脚还是23脚,或是两个脚都可以测?另外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可不可测这个信号和PCI A34脚上的FRAME信号,因为没有示波器,谢谢。

网友:
对于ISA架构的BIOS,通俗上来说,也就是5V供电的,其22脚定义为 CS# 也就是片选信号。 cpu选中的时候,会有一个高到低的跳变。

对于LPC或者是FWH架构的BIOS,通俗上说就3.3V供电的,23脚为LPC-FRAME信号,在CPU的寻址指令到达BIos 的时候,此FRame 有连续变化的波形。

“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可不可测这个信号和PCI A34脚上的FRAME信号,因为没有示波器,谢谢”

数字万用表 测试不到。

网友:
谢谢孙老师。个人感觉有没有这两个信号对不显码主板故障的判断比较重要,如果数字万用表不能测的话,没示波器维修效率会打折扣,不知道有没有变通的办法呀,呵呵

网友:
这两个信号对于修不显的主板意义并不大.

网友:
对于不跑码的。。我们还是从基本的电压时钟复位总线BIOS开始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