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96 b,e正反向电阻为零,是正常的吗

楼主(2008-11-11):
c5296 b,e正反向电阻为零,bc ce电阻相同,是正常的吗?如果坏可以用j6920代换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J6920 1700V 20A 60W 不带阻尼。
C5296 BCE NPN 开关管 带阻 1500V 8A 80W

网友:
拆下量才可以判断
没有拆下来,b到e接了一个小电阻,怎么量都是电阻值

网友:
C5296 BCE NPN 开关管 带阻 1500V 8A 80W,拆下才可准确判断若.CE间阻值相同则损坏无疑.

网友:
谢谢两位,c5296是拆下来量的,b-e和e-b的阻值都为零,b-c的反向不导通,正向有阻值,c-e也是一样, j6920是不带阻的,能不能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