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G17E OF6D 程序

楼主(2008-11-11):
接修一台三星的液晶 型号是G17E MCU上的号码是 OF6D 哪位大哥有这个 程序哇 故障是时不时的黑下屏。还有就是蓝色太深。/在这先谢谢了,
三星

网友:
伟全的芯片比较少坏,所以,建议还是多从其他方面下手,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
因该不是MCU问题,蓝色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