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子 死在LOGO画面

楼主(2008-11-11):
死在LOGO画面 出来联想 然后2秒就死 请高手指点
联想

网友:
换内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是主板毛病,但是不会修

网友:
刷 BIOS 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遇到很多了

网友:
在出来LOGO前按TAB键,让主板不显示联想画面,看一下检测到哪一部分硬件了!

网友:
出现联想画面就死机?
大多数都是硬盘自检不过,你试下把硬盘拔掉后看能不能过去那个地方.
这个问题我以前出现过,是净电的原因引起的.把电源断掉,等一下再开.

网友:
不是硬盘。光驱,就是数据线
一般是硬盘的问题
硬盘跳线,光驱
可以拨掉线试试

网友:
拔硬盘,光驱线,在试,还不行刷BISO

网友:
检不到硬盘,经常遇到的

网友:
出来LOGO前按TAB键,让主板不显示联想画面,看一下检测到哪一部分硬件了
同意这个啊

网友:
一般是bios程序损坏

网友:
听说联想比较容易坏BIOS,可以考虑下

网友:
刷 BIOS 以解决.

网友:
查下各路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刷BIOS。再不行换晶振和偕振电容。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确定内存无问题,为BIOS。联想的BIOS坏的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