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0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科脑..I845GL.起先是跑到41显卡(集成显卡)声响过后就不停的叫.....一些基本工作做过还是同样...于是决定刷BIOS..从本站下了个BIOS刷过跑C1.
内存又有问题...测量内存电压正常.换条内存还是不行...看了内存糟旁有几个电容似鼓非鼓..就全换了...换好上电触发..跑C0了.   .CPU供电正常 1.7   总线时钟0.30 主时钟1.75  复位1.74  这都正常...触发还是跑CO.....  ...

网友:
擦下内存插槽,实在不行就只有更换内存插槽了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啊  本人新手  学习下

网友:
今天我也是遇到一个跑C0的故障,测各测试点,电压正常,我觉得CPU座虚焊的可能性大点,正在试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0是内存的问题...我在本站看过大多关于C0的问题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我加焊过了....还是那样...再说我没有工具就一风枪...用风枪加焊有效吗

网友:
科脑..I845GL

科脑..I845GL  楼上的BIOS还是有问题哦!!!

网友:
科脑..I845GL 楼上的BIOS还是有问题

科脑..I845GL  楼上的BIOS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比较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BIOS挂在IO下的,还可以换下IO试试

网友:
RMQ换IO试试,

网友:
BIOS问题。我遇得多了。U座是针的。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U座和NB不虚焊可以把COM口拆掉,重新刷一个好的BIOS换个新IO试下。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我碰到一些,有些是CPU座虚焊,有些是北桥问题
用点焊宝用850吹一下,也许会好
再就是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了你的BIOS刷过可以启动不过...PS/2的鼠标不行而PCI槽也不行...

网友:
这样分析:原BIOS程序能过内存,说明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都应该正常,后刷了BIOS后不过内存,说明程序错了,就应该重刷。  至于PS/2鼠标不能用,再按键盘不能用来查修。

网友:
刷BIOS,如果刷BIOS不行,北桥一定NG了。。

网友:
还是那样不行.那有新的BI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主板起动正常.键盘可用.鼠标不行.. 不过,我测量了一下PS/2的供电都有5V供电..

网友:
你所说的5V应该是第4位置,PS除供电以外还需要时钟和数据信号正常。打一下鼠标接口第5和第1位置的阻值,正常应该一样大,再对比一下键盘口对应的值,看哪一脚不正常,沿着这一脚查有关电阻(有排容拆掉)和IO.

网友:
从不过显卡,到不过内存,再到不跑CPU,运所有些背啊,肯定是有些步骤错了,弄的故障越来越大~

网友:
以前可以用吗?如果可以我看大部分的原因是BIOS,用这个BIOS这个可用,用另一个BIOS就那个不可用,如果这样,有两种情况,1是BIOS的问题,2是桥虚焊,

网友:
3也有可以是IO的问题,加焊或更换试试,看问题解不解决的了。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对? 焊电容的时候有没有弄断线?

网友:
我的昂达845D也跑C0,后来修好了,是北桥虚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4417-1-1.html

网友:
用这个845gl-f2.zip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跑C0的问题.(已解决)
..不是PS/2接口坏....
还是BIOS的问题..再下了个BIOS刷上好了
...BIOS是在这里面下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40587#pid295676
(845GL-F2)
很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