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BC板腐蚀了有什么胶可以修补的吗?

楼主(2008-11-11):
主板PBC板腐蚀了有什么胶可以修补的吗?
哪个位置刚好需要焊接芯片呀。真晕

网友:
可以的,只要能找到线路就可以飞线,但很累哦,,

网友:
去买瓶绿油就可以了挺好用的

网友:
你说的是焊盘吧,那个掉的多了就没办法了,除非是空脚!

网友:
如果焊盘有孔过板就用CPU针脚过孔补上,CPU针脚鼎型的地方可以做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