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显示器 940bw

楼主(2008-11-11):
接到一个三星 940bw液晶  不开机
两组灯管   开盖一看高压条上的一个8条腿炸了 师傅说用4606代用换上后温度奇高无比 用红外线测得90度 不久就 冒白烟了
修复线路后又换了一个上去任然很高温,于是我短接了一根灯管。温度保持在47了。屏幕却微闪,开关指示灯也微闪。信号板上的3v  5v跳线跳到3v(好像是写固件的跳线)屏就亮了,显示花屏。关机再跳回5v就正常了。用过一段时间后屏又微闪了,重复操作。
是不是信号板上有什么保护电路被启动了,我是个刚入门不久的黄棒,请修过三星的教我。

网友:
你没有查出问题,所以换上4606后发热量大.不是4606不能用,是其他原因没有查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是老修不住,原来修过个换的是好的同型号的修好了,我建议不好修不如直接加装高压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