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桥植球后就短路了

楼主(2008-11-11):
今接845GL主板跑C1经检测为北桥损坏需做BGA从板上拆下一北桥芯片RG845GL植完锡球后在锡炉里做(炉子的温度为180度)做完后测了一下北桥正面的电容,呆了短路了阻值为0了.怀疑是不是先就短路了.接着重新在板上拆了一块先用笔测过正常重做步骤一样完后再测又是短路了!!!!(我做的时候手上戴有静电手环).请问有哪位大师遇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1:首先你光板测量过主板是否短路

2:桥在植珠的过程中过热烧毁(如果植珠熟练的话,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3CB变形,桥一焊上去.高矮不平导致短路

结合LZ反复取,焊了两次.这种可能性相当高.
恰几天我做了一张65的南桥,和你一摸一样的故障.原因就是PCB变形太厉害了

网友:
做桥如果熟练的话,SB成功率应该为90%以上,NB的可能性只有70%左右。

网友:
还是技术问题啊,一般技术熟练的话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练习做南北桥,第一次做,南桥做了4个,2个成功,,北桥连球都没植完,就挂了2次了

网友:
接着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指的是北桥刚从板拆下再植球还没上在板上呢!我用笔测它已经就短路了!(从板上吹下来我可测过没有短路呀)

网友:
楼主的桥还没有焊接到板子上,
植球时候就短路了,
问题诡异

网友:
一般是加热球的时候温度掌握不好把内部烤坏了,注意看下桥表面有无变色或者有色斑(也有坏了不变色的)。

网友:
告诉各们一个好消息:北桥植球后就短路已找到问题了!原来北桥也要预热!!!!!!!!!原先我是把植锡板放在北桥上撒完锡球后在锡炉上做的,估计北桥短时间升温过快导致.现改在烤炉上先预热再上锡炉!!!!OK了

网友:
好像不是根本原因,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