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黑屏

楼主(2008-11-11):
T61开机黑屏  无LOGO画面 外接显示正常 切换后 灯管亮 但无画面   偶尔切换又能正常显示并使用     大家遇见过没    是不是显卡某部分虚焊    请指教

网友:
是显卡问题,先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2011-03-29):
搞显卡吧

网友:
这个遇过,显卡问题居多,不过IBM的机器做桥真是难啊。做过7,8次报销过1次,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