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蓝屏

楼主(2008-11-11):
HP笔记本 想换系统
装几个XP 都蓝屏 GHOST 还有慢装 都蓝屏 但是用她自己的原来的GHSOT备份就OK不蓝
谁遇见过怎么解决的啊,说说,
怀疑是内存问题,没有笔记本内存就没试~~

网友:
多数是内存了

   要不就是硬盘

  拿东西来换了
  看是什么问题不就知道了

网友:
HP有很多装XP是会蓝屏的,特别是965芯片组的。有的机型在BIOS里面有一个无线启动,把他关了再装,一般都可以的。如果还不行就先不装任何驱动,特别是声卡驱动!!!装完系统后,再在官方网上找驱动。

网友:
可能是有什么驱动不对

网友:
基本是驱动问题还有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
请将BIOS 里面的SATA 功能关闭

网友:
慢装的 XP也一样蓝

慢装的 XP也一样蓝,我觉得和驱动没有关系。内存悬疑很大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多了!!
  1.检查硬盘有没有插牢,HP的机子硬盘插不牢,就会出现蓝屏。
  2.就像是“胡永斌”说的:把BIOS里面SATA这项关了!

网友:
内存也没有问题,因为你不是说:用它自己的原来的GHSOT备份就OK 不蓝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硬盘有没有插牢

这个我检查过,没有问题/愚昧
但是电脑以还给用户,希望和的同行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客户自己的系统不蓝 那就跟内存没关系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