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8主板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 上真U无CPU主供电

楼主(2008-11-11):
华擎 k8主板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 上真U无CPU主供电 电源ICVID识别正常  电源IC是 L6919E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我遇到过上假U的时候电压到3点几V

然后上真U的时候就是正常的

  我还纳闷了好久

网友:
是正常的,上CPU才能针测到那几个信号,才会运行,你那个上CPU没电压了,可能是某个信号没检测到,要不有可能就是上CPU负载过大,某个芯片承受不了

网友:
哪位修过这样的板  遇到好几个了  都没修好 都是K8的板子多  郁闷了

网友:
你看华擎有没有专用开机芯片的.哪家伙也有影响的.

网友:
U的座子开焊也是出现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