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SPE2主板的怪现象

楼主(2008-11-11):
我的硕泰克86SPE2主板近期出现下面的怪现象:
1.电脑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突然黑屏,显示器提示“数字信号,节能模式”。观察主机发现:只有电源灯亮,CPU和显卡风扇正常运转,键盘和鼠标通电(灯亮)。重启后正常
2.有的时候开机时刚刚开机的一瞬间,所有的风扇运转,然后会掉电;稍等1秒左右电脑正常启动。
3.有的时候在对电脑进行清洁除尘或更换内存后,开机时会出现只有风扇运转,不启动,不报警。取了内存后开机会报警“叽----叽---叽”三声,重复几次开机或插拔内存后可以启动。

检查过电源和主板上的电容没有发现漏液和电容鼓包,更换内存条也同样存在此问题

网友:
正常的吧,那个是屏保吧,要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内存接触不好,也是正常的

网友:
请你不懂就不要乱回帖,什么叫屏保,你懂吗。看清楚再说话

网友A:
1:清洁内存插槽
其他的…………看LZ的发言好象不是专业人员,没有专业工具。如果第一个办法没有奏效。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吧

还有就是给LZ一个建议:在BBS上求助最好谦和一点。
即使你认为2楼的说法不对,不采纳就是了。没有必要针锋相对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槽
的问题 清洁一下 看看 然后看看内存槽
有无氧化

网友B:
1。cmos 电池没电
2。内存条氧化,把金手指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清洁内存插槽
其他的…………看LZ的发言好象不是专业人员,没有专业工具。如果第一个办法没有奏效。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吧

还有就是给LZ一个建议:在BBS上求助最好谦和一点。
即使你认为2楼的说法不对,不采 ...

说的很是有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cmos 电池没电
2。内存条氧化,把金手指擦擦

cmos电池会和这个有关系吗!内存条是全新的内存,应该不存在氧化问题

网友:
清洁内存插槽     把内存用像皮擦反复的擦几便    如果不是    你先说的是叫3声    你看是不是显卡过了没    因为一 般的主板只报3次紧的话    就是显卡没过   你随便把显卡  在清洁一下   看可以了不

网友:
买点感冒药,倒点水,好好睡一觉,喝点酒,买把斧头,框框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会和这个有关系吗!内存条是全新的内存,应该不存在氧化问题

现在全新的内存全是翻新的,哪个的质量都不好,开机一瞬间断电,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主板,有时能亮,跑D4,确实是CMOS电池的事,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