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是坏,什么问题?用十来天就坏,

楼主(2008-11-11):
电源老是坏,什么问题?用十来天就坏,电源就不通电了,
换了,四五个了,用10几天就坏,一换就OK,
主板是INTEL D845EPI 原装INTEL 跟主板有关系吗?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主板
Intel

网友:
应该跟你们家的用电有关系把
考虑下到别人家试下

网友:
应该跟你们家的用电有关系把.你们家电压忽高忽低吧

网友:
选择宽电压输入的电源
如航嘉宽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