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显卡不通电

楼主(2008-11-11):
一块GA-848P-G主板,开头为内存不过(客户拿的裸板来用自己的CPU和内存)内存电压时钟正常,耍了bios能过内存了,但加显卡上去不通电了,取了显卡就正常。是怎么回事,显卡好的

网友:
那就是你显卡的饿问题为多数了,其他就袄细查的

网友:
显卡插槽内有异物
显卡供电不对

网友:
显卡电压识别电路中的相关元件损坏
仔细检查AGP槽附近的小芝麻管

网友:
显卡电压识别电路中的相关元件损坏
仔细检查AGP槽附近的小芝麻管
有的板子是这样的。我有一块板子、上2X的可以用,上8X的就不可以用,最后发现是显卡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