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怪问题 USB有一个能用有一个 不能用

楼主(2008-11-11):
左面的一插就黑屏或不认,后面那个插没问题  。  接口换过了 还是一样 测供电5V正常。 信号线阻值640多 也正常  难道是桥的问题 ??    谁遇见过一个U口能用一个U口不能用的问题 ???

网友:
请查一下USB 供电的IC 是否正常它会有一个引脚送给南桥报警。
用万用表量四个脚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
阻值是  VCC  1000多    信号640   GND 0  供电IC正常    还有用鼠标都没问题  就是有一个USB口不认U盘或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