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62主板装不进系统,蓝屏的维修(已修复)

楼主(2008-11-11):
主板型号为:映泰 M7NCDU 462针的
故障现象:同行拿过来说是本来玩着游戏的, 突然白屏,然后再也晕不去了,重装系统出现蓝屏,东西全换过了,
故障依旧,拿到我这,我也适过,确实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挑内存,用我适机的三根内存条都点不亮,代码为C1-D3循环跑,所以就去官方下了个BIOS刷,已为能解决,但是适机故障依旧,后来量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VCC2。5V正常,但是VTT1。25V只有0。9V,跑线路发现这个电压是由3105-N的八脚蕊片提供的,二话不说,从费板取下个同型号的换上去,开要适机,进系统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VCC和VTT分别是什么吗?听你描述2.5V电压正常,应该是DDR的内存,可是DDR内存只有一种电压2.5V,VTT是哪里的?

网友:
vtt电压是内存条地址线数据线的上拉供电电压
排阻的一边可以测得到

网友:
vtt电压就是上拉电压,起增强信号用的。

网友:
Vtt:总线终端电压,主板上各芯片(单元)间的总线连接,都会赋予一个上拉电压,CPU有,DDR有等等 , P4的把Vtt和Vcore合二为一了.也有叫做参考电压的.

网友:
受益匪浅,手里就有一台联想机器,也是挑内存,现在发展到进系统蓝屏重启。马上着手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