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如何维修?

楼主(2008-11-11):
主板无复位所有电压正常,但就是没有复位信号,如何修?

网友:
电压时钟都正常的话
还没有复位
应该围绕复位电路来检查
以SB为核心,IO,门电路,PCI总线负载都在检查之列

网友:
pci的负载是不是说走这PCI总线上的IC,还是指插在PCI上的设备。

网友:
是局部无复位呢,还是整板都无复位呀
如果是整板无复位,查时钟,供电,各种总线的接口
一般情况下检查主板门电路,PG信号

网友:
个人认为,不知对不对,走PCI总线上的IC,包括声卡,IO,COM口芯片,网卡芯片等。

网友:
检查BOIS

检查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