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5 难到太多的人了!!

楼主(2008-11-11):
一块七彩虹965,集成显卡的,线路,电压一切正常,就跑25,初步判断刷BIOS ,担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刷这个的东东。。。。请问下高手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刷BIOS

网友:
可以找块好的主板,进入DOS下,进入FLASH下面刷BIOS(刷BIOS的主板要INTEL芯片组的最好)

网友:
档25虽然有的板刷BIOS可以OK,但跟显卡供电,SB还有显卡槽,显卡本身都有关系,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发到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389-1-1.html

网友:
用热插拔刷
但是需要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但是有风险

网友:
可以尝试,
但问题出在BIOS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代码25有时候是内存没有插好,或者是cpu没有安装好的问题,不要找其他的,好好插一下内存看看,或者换一条内存看看

网友:
先给COMS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我有块就是跑25,但只要在PCI上插块卡就OK了.

网友:
BIOS 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