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1-M2系统装不进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2008-11-11):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是装不进系统,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内存也换过好几条了,电容也没有冒包的,就是一到滚动条那里,滚了两下就黑屏了,显示器指示灯还是绿灯,也没有重启.

网友:
刷个新的BIOS看看。

网友:
建议换一个显卡!遇到过一块顶星845主板配GF-MX440显卡 同样故障,更换显卡后故障排除!你参考一下!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在bios里把网卡声卡线关掉试下

网友:
大盘下划了,亏死了,

网友:
大多是桥供电,空焊 的问题

网友(2009-05-01):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你确定是板子问题?
硬盘换过没?我想你也换了吧?

网友:
显卡和硬盘可更换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
可以硬装以下来试一下...但是桥的可能性很大....硬装不行,吹一下桥在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