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 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11):
现有一个  现代显示器电源  自激式的 输出电压  5V  12V  5V为反馈信号 一开始 5V正常  12V偏低  在  9V左右  慢慢的  又降到 8V   查了12V输出 电路  没有坏的  件  于是  把光耦 断开 查控制  想不到  断开  之后  电源有尖锐的 响声  测了一下电压5V降到 3V左右  12V只有 零点几伏 反馈的 控制元件  都没坏  把前级的  滤波 电感  换掉 也响  光耦 换了  也响  大部分件  都测了 没坏  怀疑是不是  开关变压器的  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知道吗  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