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机器遇到头疼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给人家修主板基本问题都不大,就是自己的机器除了怪问题,不能关电源,主机可以关,但是总电源不能关,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再通电,按开关没反应,要把主板上的电源插头拔下再插就能通电,此时电源指示灯不亮,硬盘灯狂闪,闪大概3秒钟以后,电源灯正常,启动也正常,刚开始认为是电源的问题,更换一个新的电源故障依旧,bios电池电量也正常,机器让亲戚前一段借走用了一段时间,回来就这个样子了,只要不关电源,就没问题,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电脑里东西多,拆下来相当麻烦,呵呵,本人懒了点

网友:
是不是电源线和电源接触不好

网友:
绝对不是,因为我电源线和插座都换了,我的电脑用了很多年了,都没出过问题,这一借出去,哎~~

网友:
BIOS设置吧?
什么主板?ASUS?

网友:
主板是EPOX 8IDA3I,用了很多年了,CPU是1800+超2G,速度很稳定,很快,到现在还没有换掉的打算

网友:
清除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不事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系统电源选项设置或BIOS设置把

网友:
我有一块是搞IO修好的,可以试 一下

网友:
主板问题,主板的双电压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查一下主板电源管理和控制的相关芯片!